双向可控硅控制器电路!!!

楼主(2012-12-11):
有用过MOC3021的吗,它的输出控制端有个360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选1/4W的普通电阻可行吗?

网友A:
先看 TI 的 DATASHEET 來看,双向可控硅控制器 GATE 的電流小於 50mA。
另外MOTOROLA 的 DATASHEET 也是双向可控硅控制器 GATE 的電流小於 50mA。

所以推斷你的圖也應該双向可控硅控制器GATE 的電流小於 50mA。
粗略的估計,電阻功率=(0.05A*0.05A)*360R=0.9W,所以保險一點選擇1W的電阻。

支持!: 5.0 反对!: 5.0
反对!: 5
0.9W 功耗選 1W 的器件,黃金狗大常教導我們要預留的安全係數(Derating Factor)在哪裏?>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 TI 的 DATASHEET 來看,双向可控硅控制器 GATE 的電流小於 50mA。
另外MOTOROLA 的 DATASHEET 也是双 ...

非常感谢版主精彩细致的解答,看来360欧姆电阻的确应该选择1W,贴片的话就选2512(6432)的型号了。下面是MOC3021的datasheet,参数如下:绝对最大电流是60mA。

网友:
樓主圈出來的是 INPUT 端 LED 的電流 ,不是 OUTPUT 端 DIAC 的電流。

在 MOTOLORA 的DATASHEET上說明,OUTPUT 流過瞬間最大電流 1A (圖1)。
另外測試中條件 VTM =1.8V 中,ITM 電流等於 100mA (PEAK) ,表示這是經常有機會發生的值。(圖2)

另外不管現在狀況 MOC3021,用其他類似的 DIAC 來訪真,看來結果 P(RMS)也是約略1W。
建議要選到1W以上(要有餘量,電阻才不容易發燙。或是180R_1W 二個串接)。

网友:
TI 的測試條件說得較清楚

网友A:
另外那個 470R 的電阻(仿真上的R2)功率更大喔!

网友:
嗯,楼上各位很给力!!!

网友B(2015-04-17):
引用 网友A:
另外那個 470R 的電阻(仿真上的R2)功率更大喔!

仿真用的orcad么?求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用的orcad么?求教程!

請搜索一下就有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200-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994-1-1.html.
.
.
.
.
.

网友:
功率降额最好按照GJBZ 35-93来做,70°工作Ta以下,金属膜电阻,最少降额70%,二级,一级分别6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