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原理图怎么添加跨页连接符

楼主(2012-12-11):
5金币
想问一下怎么在EE7.9.3原理图怎么添加跨页连接符?软件好像跟AD不一样,没有自带的,在dxdesigner的Block页和层次图里以及多页的情况下怎么跨页连接?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第一步指定特殊符号,Builtin分区下面自带了几个,也可自己创建。

网友:
跨页?我也不是很懂,我是将网络名整成一样的,这样整个工程都有效了

网友A:
楼上的说还很对,实际项目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是想做完美点的原理图,可以自己画一个表示跨页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还很对,实际项目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是想做完美点的原理图,可以自己画一个表示跨页的符 ...

你是说名一样就行么?跨页符号只是象征意义么?可是我看的教程里Block模块的管脚是怎么来的啊?

这些管脚我以为是添加了跨页连接符自动生成的?

这些管脚我以为是添加了跨页连接符自动生成的?

网友B:
在DxDesigner中,View-->Toolbars-->Add
Special Compon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xDesigner中,View-->Toolbars-->Add
Special Components

这个我也试过了,但是上层还是没有出现对应的管脚啊?

网友:
没做过,学习一下

网友:
1. 先在Central Library里创建需要的Symbol和属性(Global目录下有现成的参考);
2. 在DxDesigner > Setup > Settings > Project > Special Components里添加对应的Symbol;
3. 通过菜单Add > Special Components或图标栏里的图标添加到原理图。

网友C:
第二步,添加特殊符号(没有指定的是无法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步,添加特殊符号(没有指定的是无法添加的)

是不是带管脚的层次图都是在先在库里做好的symbol?必须指定为特殊符号么?直接从库里托出来用不行么?
真心觉得mentor EE没有AD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带管脚的层次图都是在先在库里做好的symbol?必须指定为特殊符号么?直接从库里托出来用不行么? ...

不要用AD的思维来用EE!就像你不要用BASIC的思维来用C++。

网友A:
实在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用什么“跨页符号”。
同一个项目你指定网络名一样就可以表示链接了,实在想表示一下这个要跨页,直接自己用文字在旁边标注一下不更明白了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用什么“跨页符号”。
同一个项目你指定网络名一样就可以表示链接了,实在想表 ...

AD转EE的过程中,找了个教程正在学习,里面有个跨页符号,以为跟AD的用法差不多,但是没找到就上论坛来问问,学习阶段想尽可能学得明白些。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带管脚的层次图都是在先在库里做好的symbol?必须指定为特殊符号么?直接从库里托出来用不行么? ...

可以直接拖出来,不过定义好后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网友:
你这个是层次原理图里的Port吧,这个是可以自动生成的,跟平铺结构的跨页连接符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