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修改器件标号

楼主(2012-12-11):
板子原理图和PCB布局布线都已经完成。
现在需要将某些器件的标号重新修改,比如说R15改为R12,RE15改为C15等。
原理图中改完重新生成网表导入,PCB布局就乱了。
allegro里单独修改丝印信息,标号实际是没有变的。

现在求助怎样能够修改标号,PCB又不会变?
急,非常感谢!

网友A:
别这样弄,你可以在pcb上重新标号,然后将标号重新回注回原理图,这样就没什么影响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这样弄,你可以在pcb上重新标号,然后将标号重新回注回原理图,这样就没什么影响了

能具体说下么?
我刚试了下,用的是 logic->Auto Rename Refdes->Rename,但是没有成功。这个操作,我不太会。
我又在Display->color中将Ref Des中的silkscreen打开,修改了这里的标号,貌似成功了
(我对于“成功”的判断标准为用allegro的report输出bill of material report中的器件标号已经修改)

请你具体说下怎么在PCB中修改?谢谢你。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
详见附件

新建 Word 2007 Document.pdf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已经搞定

网友:
我也学习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