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中如何更改symbol字体大小?

楼主(2012-12-11):
见下图,自己创建的symbol,感觉那些字母有点大,请问如何改小一些?

网友:
通常沒有人在修改 ORCAD 的 symbol 字体大小,因為可能現有的元件大不同,反而會顯得難看,都是用ORCAD 的默認值。

另外 ORCAD 軟件也好像沒有地方可以去修改symbol 字体大小。

楼主:
谢谢斑竹,刚开始用orcad,对这些不清楚。以后就用默认的了。

网友(2013-02-19):
可以改的,不过是针对整个DSN文件同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