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电路中各个模块的功率?

楼主(2012-12-11):
在电路设计中,电源稳定性尤为重要,如何评估电路中各个模块的功率?是不是每一个模块主芯片的最大耗散功率就可以近似认为是该模块的最大功率?期待有经验的回答。

网友A:
这个我觉得得看你用的具体芯片来说了,比如说降压的DC/DC,如果芯片内部包含了整流管,那么除去电感消耗的功率,芯片消耗的就基本上代表了电源模块上消耗的功率了;如果芯片内部不包含整流管(由芯片外围电路添加),那么芯片消耗的功率就不能代表电源模块上消耗的功率了(整流管的消耗也比较大)。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是你想问的,如果不是恳请赐教,别喷就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得看你用的具体芯片来说了,比如说降压的DC/DC,如果芯片内部包含了整流管,那么除去电感消耗的功 ...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问的是电路各个模块的功耗如何评估,比如说CAN通信模块、RS485通信模块等等,这些模块的功耗该如何评估?是不是只需要评估主芯片消耗的功耗就可以了?上下拉电阻的功耗不好评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问的是电路各个模块的功耗如何评估,比如说CAN通信模块、RS485通信模块等等,这些模块 ...

哦,看来确实理解错了,呵呵,那么这个我认为基本上可以以你的思路去理解,不过如果是485的话他的匹配电阻损耗估计得加进去哦,当然像其他模块有类似的情况估计你也得考虑一下哦,毕竟电阻值不大,跟某些IC所消耗的相比还是比较大哦!

网友B:
设计人员接触新IC怎么评估电流?说白了,这些东西都是DATASHEET里面写的,里面肯定会介绍器件的温度,电压,电流等参数,功耗一般不会直接告诉你,都是以电流形式描述。千万不要说没有,小到一个485芯片,大到一个大型CPU这些东西肯定都有。随便贴个图片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人员接触新IC怎么评估电流?说白了,这些东西都是DATASHEET里面写的,里面肯定会介绍器件的温度,电压, ...

说的对,电流乘以电压,但是外围器件的功耗怎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