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一个page中包含两个电子线路图

楼主(2012-12-11):
当我点击一个D/A AMP page时候,显示page D/A AMP in Schematic D/A AMP Circuit is used in multiple occurrences,please choose an occurrence below.一般的page是打开就是一页电路图,我现在想要建立一个这样复合的page,请问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
不知道怎么做 为什么要把两个page放在一个page里面呢? 要分块就直接画写间隔线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