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走线能自动切割覆铜吗?

楼主(2012-12-11):
RT(AD10走线能自动切割覆铜吗?),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自动切割铜皮?每太明白.你想说的是不是像allegro里面那样在动态铜皮上面走线或者放孔铜皮会自动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切割铜皮?每太明白.你想说的是不是像allegro里面那样在动态铜皮上面走线或者放孔铜皮会自动避让?

是的!在allegro软件看到这个功能,想问下是否DXP上也有此功能呢?不用再次覆铜,这样会很方便,谢谢!

网友B:
AD暂时没有这个铜皮自动避让的功能,若果你需要切割铜皮的话就是快捷键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暂时没有这个铜皮自动避让的功能,若果你需要切割铜皮的话就是快捷键P+Y

非常感谢,那个切割铜皮我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暂时没有这个铜皮自动避让的功能,若果你需要切割铜皮的话就是快捷键P+Y

你很厉害哦,呵呵,还是我太菜了

网友(2013-03-22):
引用 网友B:
AD暂时没有这个铜皮自动避让的功能,若果你需要切割铜皮的话就是快捷键P+Y

大侠 为何我的P+Y 快捷键的作用是画 任意角度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