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分析下面电路中的MOS管G和S两端电压?

楼主(2012-12-11):
遇到一个线路,如下,测量发现,开关拨到+2V那边时候,此时放大器的2脚和3脚的点位接近差不多都是1.231左右,放大器的输出端1脚是3.7V左右,而同时MOS管的G和S端的电位分别是3.7V和1.99V ; 另一种状况开关拨到+9.5V端,此时放大器的2脚和3脚的点位接近差不多都是1.231左右,而放大器的输出端1脚是11.1V,而同时MOS管的G和S端的点位分别是11.1V和9.39V。小弟目前的疑惑有以下两点:
1.状态一下Vgs=3.7-1.99≈1.7V, 状态二下Vgs=11.1-9.38≈1.7V,那么Vgs都差不多是1.7V,Nmos管导通吗?是出于什么工作状态呢,查询Nmos的datasheet貌似木有找到Vgsth的电压值;
2.在两种状态下,放大器的输出端1脚的电压是怎么得来的?为啥开关拨到2V那边,输出的就是3.7V,而另一种状况就是11.1V呢?求解释
PSC+=12V DC输入

楼主:
在线等回复啦~~~

网友A:
1、你这个板子上的Nmos的Vgsth=1.7V(datesheet上的电压为1~2V),Nmos是导通的,如果不导通你的S端测不到电压;
2、最开始1脚的输出为11V(可查看358datasheet)左右,Nmos导通,12V通过Nmos然后又到四个电阻(开关拨到任何一边),最后到地,形成通路。无论在哪边你测试的话358的负端都是1.21V(电阻分压,正端的不用说了撒,电阻+稳压管)。由于Vgsth=1.7V最终358的一脚输出就是Nmos端的G极电压加上1.7V。
我的理解就到这里了,如有误解恳请指正。

相当有道理,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板子上的Nmos的Vgsth=1.7V(datesheet上的电压为1~2V),Nmos是导通的,如果不导通你的S端测不到电压 ...

其实这个电路主要是靠358的虚短(Up=Un)实现Un=1.231V。利用虚断(Ip=In=0)实现电阻分压的正确。更确切的说就是两者共同实现此电路的功能。有空多翻翻模电,别毕业了就还给老师了。呵呵

网友:
这不就是个LDO么   把三极管换成MOS管了而已
二楼要回去多看看书,这个MOS是不可能工作在开关状态的,DC是12V,为什么开关接1脚和3脚S端的电压会不一样,一个是2V,一个是9.5V,多余电压哪里去了?所以,很明显MOS是工作在放大区的。
工作原理很简单,运放只要有反馈环,两脚电平肯定是一样的,3脚用稳压管稳压在1.23V,那么此图的环路就必须是2脚也是1.23V,当开关接不同触电,分压关系不同,只有满足2/1.23和9.5/1.23的比例关系这个环路才可以稳定,如果输出不是2V或者9.5V,那么就2脚就不是1.23,运放输出就会变化,驱动MOS,改变MOS电阻,然后改变输出电压,从而达到稳定环路的目的。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快,所以你用万用表测出的结果是稳定的,从微观角度来说肯定是有波动的,只不过是微秒级别的而已。

不错,分析的很到位,模拟的主要精髓就是运放

网友:
有道理,用大学的那一套可以解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