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SHAPE

楼主(2012-12-11):
路过的大侠:问一个初级入门的问题:
用SHAPE 做的焊盘,已经做成了原件,再怎么修改SHAPE。【发现原来的不对】
打不开原有的SHAPE,需要怎么处理,望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路过的大侠,歇一歇脚,指点一下啥!

网友:
可以直接编辑焊盘,然后保存一个新的就可以了,打开已建好的零件,Tools-padstack-modfy design padstack点选焊盘修改尺寸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