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与PWB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12-11):
它是都是印制电路板的意思,常在不同的地方看到PCB与PWB,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PCB是英文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缩写,正式译文是印制电路板或印制线路板,或印刷线路板;包括印制线路图形和印制元件; PWB是英文Printed wire board的缩写,正式译文是印刷线路板,是英国人早期的叫法,因为当时线路板上只有线路图,而没有印制元件等,所以属于较
PCB是英文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缩写,正式译文是印制电路板或印制线路板,或印刷线路板;包括印制线路图形和印制元件;

PWB是英文Printed wire board的缩写,正式译文是印刷线路板,是英国人早期的叫法,因为当时线路板上只有线路图,而没有印制元件等,所以属于较为原始的板子;由于传统好多英国人和部分香港人还称线路板为PWB;

FPC是柔性线路板简称,又称软板,英文是Flexible printed board的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是英文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缩写,正式译文是印制电路板或印制线路板,或印刷线路板;包括印制线路图 ...

原来如此呀,我还一直以为有其他不同的含义呢,谢谢你得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2013-05-06):
原来FPC是这个啊!out拉!

网友(2013-06-15):
原来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