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还是分开的

楼主(2012-12-11):
请教大家一下
为什么我把两个网络相同的线拉了连起来,但是单击的时候还是看到线段是分开的?

网友A:
你拉过去的话就是两根线 你要使用交互式布线连接下就是一根线了

网友B:
AD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是这个软件不爽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般的操作方式的,在优化的后期吧线开成透明模式,出现节点的地方重新连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是这个软件不爽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般的操作方式的,在优化的后期吧线开成透明模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拉过去的话就是两根线 你要使用交互式布线连接下就是一根线了

请问具体该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是这个软件不爽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般的操作方式的,在优化的后期吧线开成透明模 ...

重新连一下的意思是不是把有节点的线删除,重新拉到拐角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连一下的意思是不是把有节点的线删除,重新拉到拐角处?

可以这么理解   你把自动romve loops打开 这一小段重新重复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是这个软件不爽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般的操作方式的,在优化的后期吧线开成透明模 ...

Mark一下

网友:
看楼主的图原因应该是线不在同一水平位置上,当然其他人所说的问题在AD里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