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9 PCB中,怎么设置丝印之间的安全间距呢?

楼主(2012-12-11):
    在AD9 PCB中,怎么设置丝印之间的安全间距呢?我移动一个丝印到一个器件旁边就会出现变绿色的情况?请指教?

网友A:
    丝印的间距设置在rules里面的Silk To Silk Clearance选项里面...一般的话貌似大部分人在画板子的时候这个规则都不会选择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的间距设置在rules里面的Silk To Silk Clearance选项里面...一般的话貌似大部分人在画板子的时候这个规 ...

    好的,我也觉得那个对板子影响不大,无所谓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