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的驱动力!!!!

楼主(2012-12-11):
图上面红线那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单片机的引脚不能直接驱动外部电路?

网友A:
我断章取义一下: 这个应该是说所有输入接到GND或Vcc,即不悬浮; 所有输出没有接负载时的芯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断章取义一下: 这个应该是说所有输入接到GND或Vcc,即不悬浮; 所有输出没有接负载时的芯片电流。

我觉得你的理解是对的哈哈~~

网友:
一般电气特性里讲芯片电流与主频关系的内容,我是不看的,因为我做的产品是不用省电的。

楼主(2013-08-24):
引用 网友B:
人才

xiexie

网友(2014-08-19):
    貌似是这样的,不确定

网友:
    這個數據要表達的是芯片的耗電,測試條件是輸入管腳不是接到 VCC 就是接到 GND(等同上面一位樓友講的不懸空 Not Floating),輸出管腳不會有電流流入或流出(應該是與懸空 Floating 同義),和芯片引腳的驅動能力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