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外壳是否要接地?

楼主(2012-12-11):
设计PCB的时候晶振要不要接地,这个问题很纠结,书上说外壳接地可以减少EMI,但是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

网友A:
晶振外壳接地肯定会有好处的,但晶振下方板子上的地处理下会比较好(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外壳接地肯定会有好处的,但晶振下方板子上的地处理下会比较好(单点接地)。

接到它下方大面积敷铜上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