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马达的继流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2-12-11):
本人想做一个12V的直流马达正反转电路,可不知道怎么连马达的继流二极管?找了些资料,哪位大虾能告诉我,是这样连的吗,选用什么样的二极管相对来说最好,当然也要考虑价格。

网友:
要看马达的電流經過继流二极管可能會多大,0.2A以下用1N4148 (最大瞬間可以承受0.45A),1A以下用1N4001(最大瞬間可以承受30A)。

楼主:
马达持续电流有2A,应该这种感应电流即使有点大,应该也不会太久吧,用IN4148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关注中...
对电机这块理解得不深!!!

网友:
刚才看到这个论坛里面有这个电路,可以帮助你控制电机正反转,采用H桥(我认为是BTL驱动方式)且不用接续流二极管,你可以参考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616-1-1.html

楼主:
不用继流管可能不行吧。我现在就想看,选什么样的二极管比较合适。价格也能接收

网友:
你可以试试1N5819,肖特基二极管,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拿L298做电机驱动的时候用过,还有同系列更大电流的1n5820等等

网友A:
你买个集成H桥就行了撒,根本不用考虑什么续流问题,芯片内部都做的差不多了,比如SI9987当然其他厂家也有类似器件,还有在你回复别人的时候点击别人评论下面的“回复”,要不然别人想再次帮你也帮不了(除非无聊再次点击你的帖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集成H桥就行了撒,根本不用考虑什么续流问题,芯片内部都做的差不多了,比如SI9987当然其他厂家也有类 ...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好好像没有这么大电流的集成H桥电路,我用的是12V的马达,持续电流有2.5A左右,启动电流有到达10A这么大,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用继流二极管,要是要用,用个IN4148行不行?毕竟IN4148价格还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好好像没有这么大电流的集成H桥电路,我用的是12V的马达,持续电流有2.5A左右,启动电 ...

额,不好意思,看来这个问题有点恼火,还是加起好点吧。
2#那位大师不是说了嘛1N4148导通电流及最大电流都不大哦,估计不行,建议你找功率二极管(最好持续工作电流在电机额定工作电流的1.5倍以上),你这个电机静态阻抗好低哦1.2Ω······

楼主(2013-01-20):
有搞直流电机 高手吗,我在马达两边接了4个IN4007,当占空比降到50% 时,没到10分钟,就有一个二极管烧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续流二极管上有很大的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