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2005安装出问题 求高人帮我解决下

楼主(2012-12-11):
我的电脑是新装的XP,安装EE2005的时候点setup后,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没有出现安装的界面),有没有人遇到过想同的问题,希望帮我解决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通常是某些软件限制了安装程序的运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拷贝一个别人装好的整个目录到你的电脑,然后运行Win32目录下的Configurator.exe就可以用了。
如果还没有用过EE,建议选择EE7.9以上版本。

网友B:
用mentor软件的话 不要用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常是某些软件限制了安装程序的运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拷贝一个别人装好的整个目录到你的电脑,然后 ...

谢谢  机器连不联网  不让随便插U盘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entor软件的话 不要用360

没有360    我感觉可能跟系统优化的有关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