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层叠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CR5000每次建一个新项目的库时,建焊盘的层叠都要重先添加(如:CON_A等各类的层叠),我是初学的,不知道谁有理好的方法能指教下啊,谢谢!

网友A:
你方便把你的库发给我看看吗?我看你是怎么建立的,然后再和你交流下方法。我的邮箱chenyuanzhi1989@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方便把你的库发给我看看吗?我看你是怎么建立的,然后再和你交流下方法。我的邮箱

哦,不好意思啊,我的是在公司的,没办法发出来,我自己也想在家里研究下的,但软件不会装

其实就是每次打开软件建焊盘的时候没有层叠信息,需要添加,  第二次使用一个全新库的时候,层叠信息又要重先添加

网友A:
你的环境变量设置 到哪边的?把安装目录的zcs文件夹拷贝到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环境变量设置 到哪边的?把安装目录的zcs文件夹拷贝到里面就可以了

好的,上班了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上班了试试,非常感谢!

客气了!需要注意的是看下文件里面的叠层信息是否和你使用的CDB的叠层信息一致,如果不一样需要更改下,否则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需要注意的是看下文件里面的叠层信息是否和你使用的CDB的叠层信息一致,如果不一样需要更改下,否 ...

啊,好像是不一样的哦,我建的层叠信息和我调网表时指定的RUL库的层叠是不一样的,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现在才开始设计,我有什么方法补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好像是不一样的哦,我建的层叠信息和我调网表时指定的RUL库的层叠是不一样的,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

看下你的板子叠层信息是否和你设置的一样,如果一样就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担心变成你的ZCS文件夹里面的叠层信息就坏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板子叠层信息是否和你设置的一样,如果一样就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担心变成你的ZCS文件夹里面的叠层 ...

方便补救吗,我刚启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