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PCB元件制作封装

楼主(2012-12-12):
    如图所示:制作个元件需要使用到这种Pad位,pad strack parameters 没有此种类型,该如何制作,求助各位大神了。

pad

pad

网友:
pad9.4.1有这种功能

网友:
如果一定要这种形状,可以用小焊盘关联铜皮的方法。

网友(2013-03-14):
pad9.4里面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