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长度要求吗

楼主(2012-12-12):
一个控制FLASH的电源有长度要求吗!电源好像只有宽度要求吧??不解?请高手赐教
如图黄色电源

网友:
没有吧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没有要求,没听说过

网友:
没有,从来只听说电源走线 宽度要注意而已,还有啥别走回路

网友:
长而窄的通道会造成电源在一定的频域范围内超出压降要求

网友:
太长太窄会有压降

网友:
去耦电容的电源走线要尽量短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应该尽量粗些,板子要求高的话当然专门用一层来做电源层更好,对长度来说,当然是越短越好了。。

网友:
在下的一些看法,請參考。
有些廠商對於比較敏感的電源,會做出長度(特別是電源腳到去耦電容或串聯bead)的規範,如PLL,DAC電源(可參考Intel DG)。就我的認知,縮短的好處在於
1. 減少衰減(銅的阻抗)
2. 減少串擾(與其他信號的耦合)
3. 減少感抗(感抗會與電容抵銷)
一般來說,電容容值小的較靠近電源腳,容值大的可以擺比較遠,以上圖來說,看來沒有很長,但建議小電容要擺靠近IC腳。而電源腳旁的兩顆via也有爭議,如果讓電源直接從此via接plane上來,就沒有經過電容了,一般設計也會先進電容,再進IC

网友:
能近尽量近,不能近但至少宽度要求要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