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之间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会怎样

楼主(2012-12-12):
高手们:
我的一款汽车电子的核心板8层,面积有限,DATA线必须两层走出来,我的叠层结构是这样的
高速DATA线走在了IN1  IN2层,中间没有参考平面,这样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两层信号容易耦合 发生窜扰 之间的介质需要加大距离这样IN1就会在gnd上选择回流 同样 IN2会选择PWR做参考平面,IN2走线要和IN1走线尽量不要平行 另外要注意参考PWR时主要IN2走先不要跨切割

网友:
    前排听课。。。。。。。。

网友:
    可以在IN1和IN3上走高速线,然后可以将低速线走在IN2上,然后IN2上尽量少走线,然后大面积铺地,主要覆铜间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