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差分信号不可避免的会交叉,怎么办?附图

楼主(2012-12-12):
   如图黄色圈出的部分

  有两个差分对,无论怎么样总有一对会交叉~~

8层板:层叠结构为: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打过孔吗,没什么经验,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打孔走内层

网友B:
    问硬件了吗?不能调吗??真的不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走内层

  一条在TOP,另一条走在S1   S2 还是 S3好呢?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保证走线等长,差分对的耦合就不管了?

网友C:
    从后面绕过去

网友:
    一起打孔,一起走内层啊,最好是走在有完整参考平面的内层,走在s3这一层,它有完整的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后面绕过去

      哈哈,是的,没注意~~

网友D:
    这对信号定义 应该可以调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硬件了吗?不能调吗??真的不能调吗。。。

       接口定义好了,调了很麻烦,我也不了解其他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对信号定义 应该可以调换吧

          不太清楚,好像是标准接口定义,就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硬件了吗?不能调吗??真的不能调吗。。。

    这是差分信号。没得调的。

网友:
    看样子可以先把差分的第一根线直连,下边那根线可以从IC上边绕过去啊。
    IC上边截图没截完全。瞎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条在TOP,另一条走在S1   S2 还是 S3好呢?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保证走线等长,差分对的耦合 ...

差分对优先考虑等长,其次再考虑耦合,等长对信号质量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