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 开关管驱动电路

楼主(2012-12-12):
这个电路通过 单片机 输出一个PWM信号 驱动三极管Q6 从而驱动 PMOS Q5开关。。。

大神们,如何取R9 , R10 ,R11 的值 (计算原理)

  以及怎么选择MOS Q5  看那些参数?  谢谢咯!

网友:
电阻R11的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单片机的输出驱动能力;二是能够让Q6进入正常的开关状态;
电阻R9、R10的选择:一是使流过这两电阻的电流小于Q6的驱动极限值和电阻自身对功耗的要求;二是分压后的电压(VGS5)尽量大些,使Q5导通内阻尽量小些;
Q5的选择:VDS电压值要大于12V(VGS电压值),过流能力满足负载端的要求;
个人觉得就这些!!!

楼主:
我按照这个原理图 搭了一个电路。 Q5 用 SD2301   PMOS

VDS  20V
 VGS  +/- 12V

VDSS ID RDS(on) (m-ohm) Max
100 @ VGS= -4.5V, ID= -2.8A -20V -2.8A
150 @ VGS = -2.5V, ID= -2.0A

这个都不能用。为什么?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做了这个电路,看你电路好像没看出啥问题啊,你的“DC-12V”是正的12V还是负的12V?

楼主:
  这个电路没问题, DC-12V 是正的, 我主要是想问 那几个电阻以及MOS管的选型问题。。。。

怎么能使功耗降低!

网友:
C31是一个自举电容,主要是和三极管控制mos管的电压的,着是电动车控制器的驱动部分,呵呵,楼主小气的,只是给了这一小部分,我以前做过这个,呵呵

楼主:
哈哈,我这个不是做电动车的!  DC-12V 是另外一个系统提供过来的电源。。。 我只是通过单片机输出一个PWM信号来控制这个 DC-12V 。

网友:
你是用PWM波控制开关的话是不是要求Q5 Q6有开关时间要求啊。还有,后面的电容是不是还可以加大一点呢?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没问题, DC-12V 是正的, 我主要是想问 那几个电阻以及MOS管的选型问题。。。。

怎么能使功耗 ...

晓得了,开始没注意到你的输入是PWM,如果输入是PWM并且频率高了的话,就存在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的问题,你对晶体管进行了上拉(100K+10K),这么大的电阻值上拉如果频率稍高,Q6的集电极波形就不是你想要的波形(与单片机输出波形频率一致,或者说有足够的脉冲宽度)。你可以将那两个电阻(R9和R10)降低十倍看看(用示波器看看Q6集电极的波形),如果输出正常了,再仔细调节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了,呵呵

网友:
S8050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并上一个100K的电阻,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2013-11-13):
大家说说PMOS是从S流向D,还是从D流向S。

网友:
如果是PWM控值的,C27,Q5之间串一个电感再接负载吧,MOS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