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电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我遇到一个问题。客户输入是AC24V,那过整流桥之后差不多有33V这样,再加上客户要求的20%余量,那输入就有39V左右,而LED驱动IC工作电压范围是7-36V,注意客户说不是瞬间这样,是有可能长时间处在40V,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客户不接受加稳压管,怕影响效率

网友A:
稳压管为什么会影响效率了

网友B:
输出怎么会到33v了?

网友C:
LED驱动IC的前段可以加分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怎么会到33v了?

AC24v,整流之后就是3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驱动IC的前段可以加分压电路吗?

IC本身就是降压IC,再加上分压电路肯定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为什么会影响效率了

IC本身就是降压IC

网友:
加个分压电阻,,,,,,,,

网友(2013-01-28):
从新选IC啊,或者在前面加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