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缆线的端接电阻!!!

楼主(2012-12-12):
上图中J2是USB接口,U12是总线缓冲器,圆圈中的33欧姆端接电阻目前在B、C端子的右侧,我能不能把电阻移到左侧去呢?

网友A:
那个是用来控制阻抗的 匹配用的 一般出USB的差分线 就需要这个 走线长度也需要约束 一般就用100欧姆就行了 如果自己不会算 那截图给板厂 让板厂处理 不限制肯定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用来控制阻抗的 匹配用的 一般出USB的差分线 就需要这个 走线长度也需要约束 一般就用100欧姆就行了  ...

原来这对差分线这么复杂,难怪上次的电路USB口时好时坏的,看来要好好学学了!

网友:
50欧姆可以走线粗一些 100你看着吧 反正一般这个不用操心 可以高亮给板厂看一下 关键是你做差分了没有 要很严格的对齐的 差一点都不行的

网友:
SI9000可以用公式算一下

网友: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可以把风险扔给板厂 反正说明截图了 再出问题 设计师就不用操心了 效率不高了吗

网友:
真说问题 很简单的 根据行业规范 格式合同 让板厂重做 严重的话板厂赔钱 公司也不用操心了

网友:
还是格式说明的问题 说明制定的越严密 那就没任何问题了 如果自己没选想要的那项 那就是设计师的毛病了

网友:
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让板厂在不影响PCB质量和盖住PCB上的字符的前提下打上板厂的LOGO 这样效果更好些 一些有些档次的板厂都是这么做的 也可以要求一下 这样就没麻烦了 把发板日期也加在PCB上更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