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CBENV目录下没有allegro.ilini这个文件

楼主(2012-12-12):
写了一些IL文件,参照论坛里的一些资料,要在allegro.ilini文件中加载IL文件,但是我为什么我的PCBENV目录下没有allegro.ilini这个文件呢?有哪位大侠帮助下?
我装的是16.3的版本,但是PCBENV目录下只有一个allegro.ini这样的文件,我也尝试过在里面添加加载命令,但是也没有用的~

网友A:
是allegro.ilinit 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创建,详见本版置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llegro.ilinit 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创建,详见本版置顶帖

谢谢大侠帮忙,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llegro.ilinit 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创建,详见本版置顶帖

我是用这个方法来加载自己修改后的菜单,但是程序的启动的瞬间,能看见我的自定义菜单,等程序完全启动好之后,我的自定菜单就不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我怎么操作,才能我的自定义菜单在程序完全启动后,还在啊?
谢谢~

网友B:
    自定义菜单是这个文件中改吧。allegro.men

网友:
    还是高手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菜单是这个文件中改吧。allegro.men

    我用axlUIMenuDump把菜单给弄下来,然后修改dump下来的菜单文件,然后再加载的。最后我都统一写在一个il文件中的,希望在程序开启的时候,能加载到。对了还有,请问一下,allegro.men这菜单文件在什么地方啊,我搜了下,没搜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axlUIMenuDump把菜单给弄下来,然后修改dump下来的菜单文件,然后再加载的。最后我都统一写在一个il文 ...

    X:\Cadence\SPB_16.X\share\pcb\text\cuime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