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Altium Designer请问一下前辈们,两边的工具条如何打开?

楼主(2012-12-12):
如图,其它菜单都可以打开,就是两边的这两条我这个软件没有,大家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在右下角的SYSTEM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右下角的SYSTEM里边。

能指点一下具体怎么调出这个工具吗?我点了一下下面和系统,我点击是直接弹出一个窗口,但是怎么也点不出两侧那种长条的工具的效果,

楼主:
已经搞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