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导出BOM表

楼主(2012-12-12):
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在LOGIC导出BOM表时,怎么使所有的原件编号都显示出来。【如:有很多相同规格的电容C1-C30,一共有30个物料,我想把这30个物料序号都显示出来,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 9 C10.........C30】

网友:
勾选“FORMAT”里面的“Separate Ref.Designator”就可以使得C1/C2/...C30都独立。但是这样的独立是完全独立,也就是说假如C1和C2是同一个物料也不会合并。
不知道这样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2017-02-18):
    EDA_BOMHelper比这个更加强大, 标准化BOM,对比BOM,同步设计参数, 自定义BOM格式, EDA_BOMHelper支持导出BOM文件的EDA电路设计软件如下: Protel99se DXP Altium Designer Logic Layout Orcad Allegro DxDesigner Expedition P-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A_BOMHelper比这个更加强大, 标准化BOM,对比BOM,同步设计参数, 自定义BOM格式, EDA_BOMHelper支持导 ...

哪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