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求助。

楼主(2012-12-12):
求大侠指点下AD10怎么拼版?两个相连那种。

网友A:
可以自己复制粘贴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复制粘贴拼版

现在我想把一个布完线的板子 变成下图这样,两块连在一起。

请问我该怎么具体操作呢?
新手,还望您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复制粘贴拼版

我全选了布完的板子,然后右键COPY,然后在右边空闲的地方paste,但是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全选了布完的板子,然后右键COPY,然后在右边空闲的地方paste,但是没反应。

COPY之后点击一下鼠标左键  然后在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