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3D 显示的小问题

楼主(2012-12-12):
   如图:

这个接口的封装是在TOP层的,我用Show element看过焊盘了~

但在3D图中怎么跑背面去了?

其他元件3D都正常,就这个封装有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哦?哪里的设置没对吗?求指点!

楼主:
    麻烦大神们冒个泡泡啊,第一次画多层板,想弄清楚遇到的细节,不然心里很不踏实~~

网友A:
3D应该是以placebound层为依据,是不是封装 placebound层在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应该是以placebound层为依据,是不是封装 placebound层在bottom?

是的,呵呵,画封装时画错了~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