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右侧控制面板不全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cadence16.5右侧控制面板不全的问题!
CADENCE16.5版本
在xl版本下正常,在gxl版本下,右侧控制面板不全。如图所示。
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option 和find 串口不全。

网友:
find窗口就这样 我不知道你说的全是什么样子

楼主:
帮忙仔细看看,find窗口右上角少了两个按钮。
option窗口更是只有x,显示不出来。

网友:
以find窗口为例
鼠标左键点击find横条,如图片1所示,点中后的效果图如图1所示,然后移动选中的find窗口,向工作区移动,移动后的效果图如图2所示,
松掉鼠标后窗口就会成你说的那样。想要恢复我说的那种原始窗口,反其道行之。
点中find那个横条,然后将其拉直最最右边,松掉鼠标即可。

楼主:
还是不行,拉到右边之后总是粘不上去的感觉。

楼主:
搞定了,view-->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