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12-12):
我每次在pads Layout中画PCB,可是画完了边框的大小之后我觉得大了,请问怎么改小一点,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板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板框吗?

就是这个,请问你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B:
右键选择board outline,move就可更改大小

网友:
直接拖拽吧

网友:
右键选择board outline,move就可更改大小,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选择board outline,move就可更改大小

知道怎么操作了,真心感谢!

网友:
    可以用2D线再画个框,然后删掉原来的板框,把2D line改为board outline即可

网友(2013-03-13):
    用坐标啊,这样就知道板子的实际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