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我要布一如图片所示的板板,请问EE2007怎样设置相同网络规则与绕线

楼主(2012-12-12):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在EE2007里面怎么绕这个图片上这样的线,怎么设置相同网络规则。

网友:
1.一种可用RF设计中的螺旋电感,参数可控,可从原理图传递,但形状不够灵活。
2.绘图模式下绘制,然后属性转成Trace,调整好绘图Grid也是可以画的很漂亮。

网友:
改成Trace后,可以指定任意网络给这个图形(trace)

网友:
感谢老师批改!!!!

楼主:
非常感谢li_suny 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