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 keepin

楼主(2012-12-13):
route keepin一定要画么?不画有什么影响?

还有route keepout呢?

网友:
不一定要画,只是设置不能走线区域,只要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的画,就没必要画了,只是做一个提醒.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至少在铺整板铜箔的时候比较方便。而且对线到板边的安全距离比较有保障啊。对吧。要不然你还得腾出时间来确认线到板边的距离等类似的问题。

网友A:
route keepin经常画,便于整版铺铜,route keepout很少用到,除非哪里有特殊要求不能走线,像变压器下面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ute keepin经常画,便于整版铺铜,route keepout很少用到,除非哪里有特殊要求不能走线,像变压器下面等· ...

正解

网友:
    都是辅助,方便作业和利于他人改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