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怎麼就是弄不明白!

楼主(2012-12-13):
如圖!這個排座出線的問題!怎麼才能有更好的出線方法!這樣出對不上!偏的太多了!希望大家能幫小弟解答~!

出线問題

出线問題

网友A:
    任意角度,拉直了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角度,拉直了出。

就只能這樣嗎?木有其他方法了嗎?任意角度出來的感覺不直、還有毛刺!要是45°就好出!但不是45°!~任意角度能出的很直的方法嗎?

网友A:
    你可以设置跟PIN间距一样的栅格,然后出来的线间距就跟PIN间距一样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置跟PIN间距一样的栅格,然后出来的线间距就跟PIN间距一样宽了。

謝謝!試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置跟PIN间距一样的栅格,然后出来的线间距就跟PIN间距一样宽了。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