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仿真怎么设置成正弦波

楼主(2012-12-13):
allegro进行仿真只有方波等波形,没看到有正弦波的选项,我想设置成正弦波,不知道怎么设置,求指教

网友:
仿真数字电路会有正弦??    数字电路中只能是方波,学过傅里叶变换就知道方波是由正弦波合成的,如何上升时间短,则信号的带宽就大,在PCB中就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3-05-06):
    我想做高频仿真,所以问一下能不能仿真正弦波

网友A(2013-06-20):
    找錯工具了 , 你應該是找 Spice 軟體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錯工具了 , 你應該是找 Spice 軟體才對

    嗯,现在在用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