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线距是指线边与线边之间距离,还是线中心到线中心的距离呢?

楼主(2012-12-13):
ddr的线距是指线边与线边之间距离,还是线中心到线中心的距离呢?

网友A:
线中心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中心距离。

嗯,正解。谢谢。今天我跟同事还就这事在争论呢。

网友:
这个没啥说的  就是线中心到线中心的距离

网友B:
我看到的资料,包括自己做的,都是指线边缘到线边缘的距离。比如说DDR数据线线距8mil,如果是指中心到中心的话,那减去线宽5mil,就只剩下3mil了,信号窜扰大大的。

网友:
边缘到线边缘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资料,包括自己做的,都是指线边缘到线边缘的距离。比如说DDR数据线线距8mil,如果是指中心到中心的 ...

DDR的线宽一般是3~5mil,很少走8mil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的线宽一般是3~5mil,很少走8mil的吧。

呵呵,写的是线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的线宽一般是3~5mil,很少走8mil的吧。

要是线宽8mil,阻抗难达到要求

网友D:
    走线间距一般都是2W或3W,DDR如果实在空间太小走不下也会走1W再小的话窜扰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在软件设置中所说的线间距都是边缘到边缘的间距。如:走线8mil的差分对,线间距为1W,那么如果是中心距到中心距的话这个8mil的差分对就会紧贴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间距一般都是2W或3W,DDR如果实在空间太小走不下也会走1W再小的话窜扰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在软件设置 ...

有资料说是线中心距离,也有资料说是边缘间距离,有时也难做的没了统一的说法,于是决定参考中心距离线宽是3W。这样话,两种说法都符合了。呵呵

网友:
    设置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发现有人在误导群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资料说是线中心距离,也有资料说是边缘间距离,有时也难做的没了统一的说法,于是决定参考中心距离线宽 ...

如果你所有的都设置为3W的话你准备Layout几层板呀 原本两层就可以布完的线路,你做成4层,小心老板K你哦!

网友:
中心距离!

网友:
我所知的应该是线的air 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