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TLYNX怎么设置激励源的频率和上升时间

楼主(2012-12-13):
请教。HYPERTLYNX怎么设置激励源的频率和上升时间?

网友:
    好像没有的吧

网友:
    可以自己修改一个 CMOS  .MOD model 成你想要的上升沿时间、电压、阻抗,然后 " Save as " 成新的名称即可。频率就在 Oscilloscope 设就可以。

楼主:
    请问下,SLEW  TIME 是否是上升时间,谢谢

网友:
    這有定義的問題,自己設定一個值,然後只用一個電阻負載跑跑看自己體會才真實,老問答案,學不了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