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6中的文本框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各位有没有遇到在orcad capture CIS16.6中添加text文本,会出现文字叠加显示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多次调整字体和字符集都没有效果,在低版本的Orcad中是正常显示的
请问使用16.6的朋友有这种情况么?

网友:
同样问题 输入纯英文就没问题

网友:
ORCAD 軟件不是使用多國語言寫的,所以對中文的支持性不好。盡量不中文字就可以避免問題了。

网友A:
哪里有Orcad16.6的安装程序啊。想下载个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Orcad16.6的安装程序啊。想下载个学习学习。

使用上方的帖子搜索功能,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这个是BUG,打补丁就好了,而且,放大缩小也变回原来的模式了

网友:
楼上正解。打上最新的补丁00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