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怎么画出圆滑的边框或者是奇怪的形状?

楼主(2012-12-13):
    如题,AD9怎么画出圆滑的边框或者是奇怪的形状?谢谢大家!

网友A:
    在place里面,有画圆弧等。首先你得设置你得格点,这样就好画多了。

网友:
    tools--convert里有命令们自己摸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ace里面,有画圆弧等。首先你得设置你得格点,这样就好画多了。

请问一下,你们的格点一般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们的格点一般设置为多少呢?

那要看你要多大的圆弧了,我们一般是半径1mm的了,所以设置成1mm
的格点来画了。place-arc(edge),空格改变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要多大的圆弧了,我们一般是半径1mm的了,所以设置成1mm
    的格点来画了。place-arc(edge),空格 ...

    先要设置圆点啊。

网友B:
    用CAD转入就行了,谁还用PCB软件做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D转入就行了,谁还用PCB软件做板框,

    呵呵,没办法,CAD还没学,所以先只能这样咯!准备学CA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没办法,CAD还没学,所以先只能这样咯!准备学CAD了!

用CAD吧,CAD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
    你所说的是拐角吧!用ctrl+空格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