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关于线宽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12-13):
   请问各位大侠,线宽是怎么设置的,还有就是怎么样在pcb中显示和隐藏铺铜层?

网友:
如图

线宽

线宽

隐藏 选择un_fill

隐藏  选择un_fill

网友:
显示和隐藏铜箔:setup>User Pre。。。>DISplay>SHAPE_fill>no_shape_fill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表达清楚:一:线宽在那种情况下需要设置的宽一些或者窄一些
                                       二:铜皮的隐藏和显示有快捷键吗
                谢谢...

网友:
我也不明白,在画PCB时是怎么切换线宽的?

网友:
这跟你电流有关  最简单的 电源线肯定比信号线宽,还跟你的layout有关 板子的可用空间不够,有时候 就不能按规格的线宽布线了  快捷键我忘了 都是选的

网友:
对于有阻抗要求的、就按阻抗要求来设置、电源信号的走线一般宽一点、视电流大小和板子密集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