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控制差分走线

楼主(2012-12-13):
本人在走差分线时发现要使布线符合规则很困难,很难控制使下面的指示条显示为绿色。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设置差分规则后不耦合的地方绕一下就可以了,很容易的

网友B:
楼上对的, 我弄了好几天才搞明白,设置好规则,然后直接拉线就OK了 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差分规则后不耦合的地方绕一下就可以了,很容易的

多谢你的指点,哪里是不耦合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哪里是不耦合的地方?

你可以在规则里面设置一下,不耦合设置为5mil或者更大一些,设置完以后差分线中不耦合的地方就会高亮显示,然后修一下,再做一下对内等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对的, 我弄了好几天才搞明白,设置好规则,然后直接拉线就OK了 真的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太明白,您能再说详细点吗?

网友C:
    就是对内的不耦合长度太大了,(两根线的长度相差太多了,先把这两个线等长(对内等长),再绕对间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对内的不耦合长度太大了,(两根线的长度相差太多了,先把这两个线等长(对内等长),再绕对间等长)

你好,对内等长我能理解,只是什么叫对间等长。差分线不只是两个等长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