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导10.5

楼主(2012-12-13):
能否将orcad16.3的文件导成ORCAD10.5可以打开的文件,如果能,如何操作?

网友A:
通常是使用 SAVE AS 16.2 即可。有行不通的通常是PAGE名稱裡有中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使用 SAVE AS 16.2 即可。有行不通的通常是PAGE名稱裡有中文字。

能具体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
谢谢~~~~~~~~

我装的是cadence16.3的,公司其他同事用的是orcad10.5的,我的文件别的同事打不开,沟通很不方便,急需将16.3导成10.5的,

如果不行的话,只能卸了16.3,重装10.5的,很悲哀, 期待高手回复..........................
..........................................................................................................................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5652-1-1.html 八樓裡面圖片,告訴你如何 "另存16.2版本" 的方法。儲存完畢後離開 ORCAD 就不要再儲存了!

安裝 ORCAD 16.3 記得要安裝最新補丁,否則有些東西會很奇怪(或說是有些地方不太正常)。例如:導網表規則、DRC規則.....。

网友A:
這個問題在論壇裡面已經有很多人討論過了,你可以搜索一下。
如果還有問題,請將DSN文件和出問題的圖片上傳,幫你看看是哪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在論壇裡面已經有很多人討論過了,你可以搜索一下。
如果還有問題,請將DSN文件和出問題的圖片上傳 ...

谢谢,试过一次,不成功,我再仔细查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