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导10.5问题,

楼主(2012-12-13):
能否将orcad16.3的文件导成ORCAD10.5可以打开的文件,如果能,如何操作?
(虽不是pads版块问题,问题急,不好意思占了位置)
急急急急

网友A:
路过,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楼下继续

谢谢,继续等。。。

网友:
哥用简化版16.3的软件,只能导出16.2的SCH

网友:
接楼上的,16.2可以导7.2的然后10.5的就可以打开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