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走线问题

楼主(2012-12-13):
一:线宽在那种情况下需要设置的宽一些或者窄一些
                                       二:铜皮的隐藏和显示有快捷键吗
                谢谢...

网友:
不控制阻抗的话,线可以设置宽一些。

网友:
低速电路板对走线宽度就没啥要求。。

网友:
线是永远不嫌宽的 空间允许肯定越宽越好。关键线优先而已。 窄的话么,一般是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局部变窄,然后走出受限区域后恢复正常。

网友:
地线大于电源线大于信号号 地线的话 我一般都铺铜 电源线的话 如果可以我也铺铜 比如USB5V接进来 需要用到很多个电源转换芯片  我就会考虑铺铜 信号线的话 我都用0.127MM 电源线10MIL可以通过1A的电流  于博士说的

网友:
地线大于电源线大于信号线 地线的话 我一般都铺铜 电源线的话 如果可以我也铺铜 比如USB5V接进来 需要用到很多个电源转换芯片  我就会考虑铺铜 信号线的话 我都用0.127MM 电源线10MIL可以通过1A的电流  于博士说的

楼主:
   谢谢,同为AI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