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拼板问题

楼主(2012-12-13):
我用ad画的板4层,内层用的负片。拼板的时候负片层是无法拷贝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出的gerber会不会有问题,请大侠指教急

网友A:
如果你所说的平板是把所有的器件、网络、线、孔完全复制粘贴的话,那负片层的网络就要注意是不是一致了(可重新定义,但内缩大小不是很好处理)。总之,要两块做的一摸一样。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直接把板框体现出来即可。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所说的平板是把所有的器件、网络、线、孔完全复制粘贴的话,那负片层的网络就要注意是不是一致了(可 ...

我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负片层虽然无法拷贝,但是在geber里面却可以看到。出的ipc网标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直接把板框体现出来即可。如图:

这种方法和我的那种方法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完全复制和只复制板框对我的pcb生产有什么影响,请大侠指点

网友:
把拼板的板框画好后,在放置里有个电路板排版,点了后会出现一个嵌入的电路板阵列的对话框,在电路板档案里选上你的单板,调整位置就OK了

网友B:
个人觉得板框拼版好些,主要是多层板拼好后,是否正确难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板框拼版好些,主要是多层板拼好后,是否正确难以判断。

c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