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电源线如何走

楼主(2012-12-13):
IC电源线如何走,如图
怎样走线比较好,补充一点:双层板
图片1是之前画的,感觉不好

网友:
    这种好像都是在IC中间走环形线吧

网友:
    我也是同楼上。。。。。。。等高手来鉴定

楼主:
    高手给些建议呗

楼主:
    看来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可以这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走:

谢谢Jimmy
旁路电容只能放顶层

网友(点评):
只能单面布局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Jimmy
    旁路电容只能放顶层

    只能单面布局

网友A:
    为此贴最后一次截图了,真累

网友B:
    如图,这是我们做TV的双面板的电源,也是只能单面贴元件。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这是我们做TV的双面板的电源,也是只能单面贴元件。供参考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此贴最后一次截图了,真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