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rd中导出的封装的cross-section如何修改?

楼主(2012-12-13):
从一款多层的brd中导出的via、封装都带有完整的原板的cross-section的设置,我要设计的新板的cross-section不一样,我要怎么删掉这些信息设置?' b2 `0 k) V8 E8 a" z
一般的通孔焊盘,是否只要有一个default internal就可以了?

网友:
中间几层只要设置一个default internal就可以了,导入具体的BRD文件中后,会根据设置的层自动生成对应的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