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这个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2-12-13):
spb16.5刚开始用为什么会是透明的呢,pad和via以及走线?求哥哥解答

网友A:
把opengl关掉或者把透明度调低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pengl关掉或者把透明度调低点就可以了

我opengl里面的没有勾选啊,透明度如何设置?

楼主:
还有啊,我走线的时候为什么会是那种方形的呢?

网友B:
关于线是方头 不是圆头
setup->design parameters,勾选如下所示的connet line endcaps选项,然后点击apply,点击 OK

网友:
关于透明化
display->color/visibility->display
global transparency和 shpe transparency, 调节到100%就不是透明的了

网友A:
按照楼上的方法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上的方法做就可以了

大虾,好像没效果哦,求解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线是方头 不是圆头
setup->design parameters,勾选如下所示的connet line endcaps选项,然后点击appl ...

不行哦,还是有,怎么办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