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关于pcb中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12-13):
    请问大家:怎样显示有电压的走线,电压线一般设置是多宽?
                      有没有快捷键显示和关闭铜皮,求教
谢谢...

网友:
    如下图所示,电源线加粗到至少20mil

楼主:
    谢谢了,麻烦解决下第二个问题

网友:
    电源的宽度要根据电流的大小来计算

网友:
    根据电流大小确定线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