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AD转换电路

楼主(2012-12-13):
我用ADC0809测试0~5V的电压,但是得到的数总是隔一段时间跳一下,而且显示的八进制测试值也很不是乱跳,就在两个数之前跳来跳去,有时候能稳定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总会跳,所以问问大牛们,是否电路有问题,是不是滤波没做好,谢谢!!

网友A:
上大图啊,这么小的图看不清啊,啥个回答你呢

网友:
你把电路图虚拟打印了上附件吧

网友:
这么小的图看不清啊 !!!

网友B:
个人认为是你的电源系统没做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大图啊,这么小的图看不清啊,啥个回答你呢

谢谢,问题解决了,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你的电源系统没做好,不稳定。

谢谢,问题解决了,你说的对,电源没分开